DA0G3DMBCE0 不开机维修 附阻值图电压图

楼主(2021-08-28):
版号DA0G3DMBCE0
故障为 开机灯亮,反复重启
此机只能用原装电源开机,没有开机线,所以看不到电流

拆机测量发现,无CPU供电
继续测量发现,1.05V 1.2v等都没有出
没有找到图纸,根据EC型号找到DAG31和DAG35的图

采用的都是同型号EC,对比确认可以参考
测量SUSB (SLP),0V
继续像前推,测量PWRBTN (DNBSWON#) 0v ,但是拔电源瞬间万用表闪过一个3V,怀疑被拉低,换示波器测量,然后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波形

说实话这样的PWRBTN我是头一回见,怪波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测量上拉电阻,正常

PWRBTN哪也不去,就连接桥和EC,所以不是EC就是桥
以防万一,测量开关到EC,正常
刚好有个一样的机器,键盘上面一排F1--F12都不能用的,键盘换过要换EC
那不正好嘛,对换两个机器EC,再次测试,不开的还是不开emmm,键盘不能用的好了(实际上没好,用了几天又恢复了,应该是板层线路,某根线路换EC吹到好的,过几天拿来再看看)
定桥走起~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进PE试一下键盘也正常

搞定收工~

电压图阻值图来了
↓↓↓↓↓↓↓↓↓↓
放个压缩包以免图片看不清

网友A:
是因为在审核,所以图片加载不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在审核,所以图片加载不出吗?

帮你审核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审核通过了!!!

网友C(2021-10-18):
有参考图子也不贡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参考图子也不贡献一下

图纸都是鑫制造上的

网友:
1.这机器并非一定要用原装的充电器。实际上HP的检测脚就是一个电压而已。我维修的时候直接在这个引脚加一个可调电压就好了。一般是1.5V~1.8V。一体机是3.3V!检测脚。就这么简单。
2.IT8987,这EC的确是没有程序的。空片全新的换上去就OK了。已经验证过。

网友:
看来不触发的,通电瞬间打下PWRBTN波形很有必要。还有楼主数据收集的精神值得借鉴

网友(2021-11-22):
同样问题  检测什么都正常  无从下手  正在求助中

网友D:
整个帖子的排版,还有最后一部分经验总结,还有对地值电压值分颜色标注,,,,多年前我发帖也是这种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帖子的排版,还有最后一部分经验总结,还有对地值电压值分颜色标注,,,,多年前我发帖也是这种风格

我发帖风格就是看论坛其他帖子的

网友(2022-01-01):
学习了  遇到试试

网友(2024-06-07):
其实我想说一句  我测试的阻值跟楼子的 相差有点大  但是我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