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中,如果储能电容2.5V/330UF变成电阻会怎样?

楼主(2021-08-28):
1、如果储能电容2.5V/330UF失效或变成电阻会烧负载吗?如CPU等谢谢。
2、原电容330UF,换成470UF吗?会改变MOS管开关频率吗?增大电容后对PWM电路会有啥隐患呢?

网友:
他是滤波电容,不是升压电压。

网友A:
那输出就不是平稳的直流 最终电路不能工作,因为会有过压或欠压保护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输出就不是平稳的直流 最终电路不能工作,因为会有过压或欠压保护等

会不会最终烧乐MOS管,而后击穿烧了CPU呢?

网友C:
practically not much deference , you can use it ...the filtration deference can be seen only by oscillosco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actically not much deference , you can use it ...the filtration deference can be seen only by oscilloscope

If the filter capacitor fails, the mos tube operates under increased pressure, and then the mos tube breaks through, resulting in cpu damage. Thank you

网友D:
为什么要变成电阻呢,用电阻来当负载么

网友:
大电容充电时间拉长,电路也是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变成电阻呢,用电阻来当负载么

就是说电容失效后相当于电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最终烧乐MOS管,而后击穿烧了CPU呢?

不会,pwm芯片是通过mos 管去控制后级的,增加容量只是提高了无功功率和绿波效果,根本不会影响pwm 芯片,再说了反馈fb 信号的通过分压电阻和电容和的,相当于隔离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会,pwm芯片是通过mos 管去控制后级的,增加容量只是提高了无功功率和绿波效果,根本不会影响pwm 芯片 ...

感谢回复,那烧CPU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单单MOS管想不开

网友:
只会击穿MOS或PWM不输出

网友:
那个就是滤波的。

网友:
电龙过大电路可能会误判过流  欠压

网友F:
电容失容会导致  过压保护  波没电容拉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失容会导致  过压保护  波没电容拉平

同意该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那烧CPU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单单MOS管想不开

是的,相当于cpu 请求的电流被失效电容,分流出去一部分,从而导致自己得不到足够的电流,然后cpu将通过pwm 主控请求加大电流,直到mos 管极限承受能力,从而引发mos 管击穿短路,12v 进入cpu 等火灾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相当于cpu 请求的电流被失效电容,分流出去一部分,从而导致自己得不到足够的电流,然后cpu将通过p ...

感谢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