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CH怎么实现的高低高

楼主(2021-08-28):
LATCH怎么实现的高低高

网友:
没有人指点指点吗

网友:
上拉 有3V来一个脉冲就变为零,脉冲过后又为高。

网友A:
应该是
           单用电池待机时LATCH为高,开机以后为低,而且持续为低。
           但是呢,适配器待机时持续为低,开机以后为低,不会高。
           所为怎么实现高低高呢?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应该不会错吧

NB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单用电池待机时LATCH为高,开机以后为低,而且持续为低。
           但是呢,适配器 ...

非常感谢新手不是太理解

网友:
当sw为低,才会低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实现高低高,只要一上电就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