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150元 故障T460S报错PS/2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21-08-28):
150元有偿能帮忙解决T460S触摸板不能使用的故障。开机报错PS/2 MOUSE NOT DETECTED

网友:
测过各路保险 刷过BIOS。 来个大神拿走150哈哈

网友:
你在哪个位置

网友A:
直接刷BISO  或者把触摸板排线断开看是否报警啊

网友B:
是不是红点不能用啊。

网友C:
远程诊断有难度吧,这个需要看到实机才知道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程诊断有难度吧,这个需要看到实机才知道故障点在哪里。

是的呢。就是看下能不能碰到有修过这个情况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红点不能用啊。

是的,红点 触摸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BISO  或者把触摸板排线断开看是否报警啊

刷了一样故障,断开了也是报错。触摸板也是新换的。

网友D:
已解决,买的触摸板的排线也是坏的,,,,, 重新买了 装上就不会报错了。 总结不装触摸板开机会报错。容易误判。

网友:
是的,应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买的触摸板的排线也是坏的,,,,, 重新买了 装上就不会报错了。 总结不装触摸板开机会报错。容 ...

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