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沭阳有啥靠谱的维修店吗p75

楼主(2021-08-28):
江苏沭阳有啥靠谱的维修店吗
p751dm2新换了U(qncu),刷了bios,现在按下开机键风扇狂转,屏幕不亮,然后自动关机
估计是认不出显卡导致蓝天模具自动关机保护
可能是mos管击穿,ec未识别,

网友:
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靠谱的,一般不靠谱的原因就是有的人,给你检查出问题,报了价不搞了,才会给你做不靠谱的事了!游戏本正常维修费用在200-600

网友:
在换U前,是什么故障,如果不样,是u没有装好,u脚很多,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