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Asus A501L 版号 K50LX 开机键,按了没反应

楼主(2021-08-28):
华硕 机器型号A501L,主板型号 K501LX 。卖出去不到一个月,开不了机。
让客户自己拆机试了一下,确实是开不了机。
拔掉内置电池,接充电器机器自动启动,进系统。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关不了机,开不了机。
以为是开关小板排线的问题,换了一根还是不行。
最后淘宝买了10元的bios了,刷了之后,情况和原机一样,确定了不是bios的问题
这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通病
请各位大神指教。

附上传原机bios,和淘宝10元买的bios 。

网友A:
资料没有传成功

估计是主板触发线路相关问题,找专业维修点检测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没有传成功

估计是主板触发线路相关问题,找专业维修点检测下吧

发表后,没办法继续编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表后,没办法继续编辑吗。

可以 回帖补充

网友:
机器没有维修好,确定不是Bios 问题,机器某个地方的问题。       附上原机读取的bios,和淘宝买的bios。 都试过,可以用。 欢迎使用,随便下载

原厂 淘宝K501LBAS.rar

读取 华硕K501LX OK.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