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050虎将V2 BULK

楼主(2021-08-29):
如题,影驰GTX1050显卡缺件,哪位大哥有图纸提供或者告知小弟缺的5脚IC是什么型号。万分感谢````第三张图缺口处U504,一个5脚IC

网友A:
NC7SZ08
顺便找个逻辑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说实话 影驰这几年做的卡越来越奇葩了

网友:
这个ic多半是碰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7SZ08
顺便找个逻辑门芯片就可以了

谢谢大哥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
5脚上面写的L2

网友:
r672直连应该就行,楼主可以发个此卡备份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