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1060板号NM- B961求图纸或原件型号

楼主(2021-08-29):
二修一台联想Y7000板号FY510 NM- B961有两个MOS管PQ3201和PQ3202是被上一个师傅换过的,也不知道对不对。现在故障为任何状态都是40秒掉电关机。求
或这个两个件的原型号!
掉电

网友(2021-11-12):
楼主修好了吗,碰到同故障,刷过bios,都是30-40秒关机

网友(2022-06-21):
通病妈的 ,搞温控电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等下换ec看看

网友(2022-07-22):
温度高不高

网友:
同样的故障,楼上有修好了的吗

网友:
都二修了 要是还是MOS管问题 上家怕不是做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