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的高压灯管线路怎么接

楼主(2021-08-29):
显示器高压板的高压灯管线路怎么接

显示器高压板的高压灯管线路怎么接?一共有2组共4个接口,每组都有一个红白线接口 一个蓝灰线接口,应该按什么顺序接上去,就按我这个图片上这样接可以的不??还是每组接口随便接都可以?

网友:
这是灯条线都可以插....无所谓

网友:
两边电压相等就行,随便你怎么差

网友:
高压板四个接口,可以任意接不用区分的,因为背光灯管是每一根是独立的。

网友:
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测测4个输出口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