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为荣耀笔记本开机提示自动修复

楼主(2021-08-29):
机型:荣耀 Magicbook笔记本
故障:开机进不了系统,一直在转圈圈,然后蓝屏或者卡在开机界面不动
维修过程:一台荣耀 Magicbook笔记本开机进不了系统。
荣耀 Magicbook笔记本的一些常识:
F2:进BIOS设置
F8:安全模式
F10:恢复出厂界面
F12:启动项选择
注意:如果要进PE模式,必须要先按F2键进入BIOS,将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

我不想重置系统,我想修复。于是网上找了一堆的教程,逐个去试,无效。

最后直接按F10,进恢复出厂界面,恢复成了出厂状态,故障修复。
题外话:感觉这个恢复出厂界面还挺人性化的,进入之后会提示你备份C盘的资料(按着提示去备份即可,备份的资料会直接储存在另一个盘),而且另一个D盘也不会被干掉(当然,以前也都是可以选择在重置的时候选择保存资料,但相对而已我还是喜欢这种界面)。

维修总结: 个人认为,做维修的,解决问题的速度很重要(搞了一下午,结果还是得重置系统)。如果早知道这么难修复,还不如一开始就和客户说好,要重置系统,客户只会问你资料还在不在,你备份一下就行了。而且重置系统后,返修率几乎没有,而有时候修复好的,客户回去之后又说哪个哪个功能用不了(泪奔)。

网友A:
请教大神,別的机器一样这样操作吗?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別的机器一样这样操作吗?谢!

不同品牌的笔记本个别地方会有所不同,具体可百度查询

网友B:
对的,遇到这种直接跟客户说装系统,有资料直接在pe里面跟他备份出来,就算修复了用不了几天又要跟你拿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遇到这种直接跟客户说装系统,有资料直接在pe里面跟他备份出来,就算修复了用不了几天又要跟你拿回来

看来是过来人,哈哈哈哈

网友:
资料第一。有些东西还是先备份

网友C:
这种事情,好意思发个帖子?

网友:
直接重装就是   修复搞不好用 不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好意思发个帖子?

总比你好,只会求、求、求

网友D:
系统修复需要用系统安装光盘,或者用个U盘刻成系统安装光盘,一般都能修复,只是修复的时间可能比安装的时间更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修复需要用系统安装光盘,或者用个U盘刻成系统安装光盘,一般都能修复,只是修复的时间可能比安装的时 ...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