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长虹43Q3T液晶电视开机重影(屏故障)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1-08-29):
机型:长虹43Q3T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开机重影抖动,开盖后断开左边屏,右边屏正常,故障在左边屏。

解决方法:从左边屏蔽19根线。刚开始抱着试一试的方法,从左边开始屏蔽6根线,到第7线的时候,没有重影,但偶尔抖动且有横条纹,又试着继续屏蔽到13线,19线,无重影,图像完美。超过19线就不行了。

这台电视的背光灯珠灯帽全部掉了。

试机十多天正常,也不确定这样处理能用多久。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开机重影

屏蔽

图像完美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大神能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原理吗?

网友:
这亮瞎眼的背光不用处理下吗、

网友:
液晶屏Y模块短路,胶带隔离区一边Y的供电,图像正常或者变粗,。。只能是应急处理,有可能管不住。看运气。

网友:
LED背光灯条帽子也全掉了。。全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