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显卡维修思路

楼主(2021-08-29):
小白入手一片2060 6G矿卡,上机测试只有12V电压,目测5V电压 一个电阻腐蚀,更换后5V出来了,但是1.0 1.8 0.7都没电压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跪求思路

网友:
先把核心修出来

网友:
哥 怎么修 小白啊  是查核心供电mos管吗

网友A:
现在 核心电源0.8出来了 1.8V也出来了 就是1.0V没有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核心电源0.8出来了 1.8V也出来了 就是1.0V没有 不知道怎么修了

那就查一下1.0的en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