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19寸显示器维修一列

楼主(2021-08-29):
修个同行拿过来的lg的显示器,插电没反应,测量大滤波300v都有,变压器后端5v,22v没有输出,测量7060n也好的,开始以为是0001坏了,直接换了一个上去,一人没有输出。找来图纸,0001脚应该有11v电压,量7脚,没有电压,测D102阻值也正常(1n4007),果断把D102换掉,再测7脚电压11v有了,后端输出也正常了。

LG显示器LAF0001电源板主控的电路图

网友A:
19寸的 还有维修意义吗

网友:
芯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寸的 还有维修意义吗

有人拿来修咱就修呗

网友:
对的,是那个4007二极管性能下降

网友B:
1N4007用在这个位置有点不适合,,它一般用于低频整流,,

网友:
用SS310就可以了!!

网友:
IN4007 在这里是容易坏的,换成R107比这个好,或者R2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4007用在这个位置有点不适合,,它一般用于低频整流,,

说的有道理,下次这种问题,就换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