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二级电压?如何查找温控电路?

楼主(2021-08-29):
在下野路子一枚,对这些不太懂。
只知道二级电压是5V转5V,3V转3V,但在图纸中要如何查找?要如何找测试点?
对于温控电路,只知道是和EC有关,看其脚位信号,有些也看不懂,不知是不是温控信号。
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各位大师,这个THERMTRIP#信号开机后正常应该是3.3V吧?

网友:
在主板上面看到是单独的MOS管,那些一般都是转换电压

网友:
电路图中找SLP-S3#相关联的电路图  会找到的

网友:
TH低电压有欢,去开启12v。

网友A:
TEMP就是温控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MP就是温控电路吧

应该是吧,不过这开机后正常的话是不是3.3呢

网友:
图纸关键字搜索to

网友:
迅维培训,丰富资源立体化教学,行业资深培训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