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出来不了

楼主(2021-08-29):
怎么出来呀 老哥们

网友:
可以上点白开水

网友A:
Esc就是退出了。但是系统引导不了的话它又会自动进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c就是退出了。但是系统引导不了的话它又会自动进入了。

esc出不来 试过了

网友(点评):
还有后半句

网友:
不是还可以拔掉吗

网友:
要么启动模式不对,要么硬盘有问题,要么系统有问题

网友:
插个外界键盘试试,如果还不行  选择最后一大项,选择save 那个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