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L480 无声音,不按常理出牌 诡异维修

楼主(2021-08-29):
     前天快下班一个长期合作同行拿过来一个ThinkPad L480 说内置无声音 外接有声音 自己装过驱动  系统 全都搞过 ,我说 明天我拆开看看再给你报价吧 ,他们做政府 学校资源的  利润相对可观,一般他们拿过来的机器  都尽量花多搞好,第二天  拿出来L480   开机进系统看了一下一点声音没有  确实装过系统,还有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估计是打过官方驱动的   软的人家都搞过了,拆机看看    发现耳机接口  是个独立的小板    会不会这边影响的内置无声呢,拆下来 试机,  无果,难道喇叭坏了吗  喇叭坏的很少,找了试机的喇叭焊2条线试试 还是没一点声音,没办法 只能修声卡芯片了,论坛看一下有没有图纸,发现有点位  没图纸,下载一份点位图 芯片是ALC3287 简单查了一下 供电   复位  都有,没有看时钟,直接订芯片吧  全新原装 20RMB  收起来装盒子,不管它了  先修其他机器, 今天早上  收到芯片   把芯片装上  开机进系统  快进系统的时候  依稀听到喇叭滋滋滋的 噪音,打开什么狗  听一下音乐   已经有声音,但是左喇叭正常,右喇叭依然只那种滋滋滋的噪音   右喇叭坏了吗  ,再次焊接测试喇叭试试   一样的 滋滋声,既然换芯片已经有声音了  那还是芯片的问题了,和朋友交流一下   朋友说某宝那家芯片不好   然后推荐了另外一家    我寻思这芯片20RMB一个  成本不低啊   再发2个   已经进去选芯片了  此时突发奇想  灵感来了  脑洞大开哈哈   不用语言表达了   直接上图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样   不期而来的惊喜    修好了 我也不去纠结  有些问题  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的任务是测试  测试  再测试 ,没问题  交机收钱 ,至于为什么  没时间想了  继续下一台

网友A:
也遇到过BIOS问题,跟楼主的情况相似,论坛里的BIOS亮机慢,然后把它原来备份了出来的BIOS再刷回去就好了,就很奇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过BIOS问题,跟楼主的情况相似,论坛里的BIOS亮机慢,然后把它原来备份了出来的BIOS再刷回去就好了, ...

聊天截图里面,我也问了朋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   他说不是  ,就是芯片问题  才搞芯片了

网友B:
难道是虚焊了?

网友C:
这种问题怕是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怕是要返修,,,,,,,,,,,,,,,,,,,,,,,,,

多测试测试  没问题再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虚焊了?

换了芯片  一个喇叭 一个有声音 ,一个没声音,  就是突然想换回原机的试试  因为买的全新原装  很渣渣

网友D:
声卡芯片虚汗基本不会吧,应该是脚位某种原因导致的氧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卡芯片虚汗基本不会吧,应该是脚位某种原因导致的氧化了吧

感觉不像虚焊, 但是换了芯片出声了,就是想换回原来的试试,有时候刷BIOS也是, 刷来刷去不行,刷了原来备份的  反而好了

网友E:
看楼主说的应该是声卡虚焊了e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说的应该是声卡虚焊了e

感觉不是虚焊了  ,哪里出问题  我也说不出, 就是感觉 换了芯片有声 但是还是有问题, 那肯定是芯片问题了,  换回原板的试试   居然真好了

网友:
外围电路虚了吗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F:
前几天修过一个刷bios亮机,不认声卡,刷回原bios认声卡了。

网友G:
如果是原来的芯片虚焊,那可以讲的通,新买的是坏的,如果原来的不良,那机器还会回来,这样的封装,虚焊很少

网友:
买的芯片还不如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原来的芯片虚焊,那可以讲的通,新买的是坏的,如果原来的不良,那机器还会回来,这样的封装,虚焊很 ...

QFN封装的   实在想不出它会虚焊,再说  声卡芯片发热量不大呀

网友H:
修到过一个华硕滋滋的是BIOS问题,一个Dell滋滋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修过一个刷bios亮机,不认声卡,刷回原bios认声卡了。

对呀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有些究竟什么原因 我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到过一个华硕滋滋的是BIOS问题,一个Dell滋滋是电容问题

插电主板滋滋响的额    没修好过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I:
修声卡 网卡这些确实麻烦很多。有的芯片一吹就坏

网友J:
键盘上的静音键注意下

网友:
那就是原芯片没有坏

网友K:
L480应该是低温无铅的,虚焊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声卡 网卡这些确实麻烦很多。有的芯片一吹就坏

芯片也是个问题 ,很多都是翻新的   那些汕头搞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键盘上的静音键注意下

键盘 静音键  在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已经检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L480应该是低温无铅的,虚焊有可能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网友L:
先加焊  不行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加焊  不行在换!

当时就测了条件   没想着加焊能好,就没有加焊,直接订芯片  换了

网友M:
我修过几十台这个型号,你换芯片后杂音应该是板修好了但你没装右侧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修过几十台这个型号,你换芯片后杂音应该是板修好了但你没装右侧小板

兄弟  你才是大师, 真的是 我没装右边的小板,   但是原装那个芯片 也是没有装小板 ,我测好最后才装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N:
前天我修一台DELL,也是没声音,声卡芯片都找不到,拆开一看,芯片爆了。定一个回来,装上就好了,20元+快递。好贵 。

网友O: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P:
这个其实 没必要那么复杂、你可以测一下 芯片的 波形、或者喇叭接口的波形、还有电压、对比电压、就能确定是不是芯片了、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网友Q: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芯片蹭蹭的网上张昨天买了一个声卡芯片也二三十,我寻思着这以前不才几块钱吗,苹果芯片更是贵的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天我修一台DELL,也是没声音,声卡芯片都找不到,拆开一看,芯片爆了。定一个回来,装上就好了,20元 ...

稍微新点的机器   声卡芯片 网卡芯片都很贵   成本多了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有时候  修机还真是靠点运气,   经常遇到难修的机器  一台机一台,也经常遇到好修的  一星期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其实 没必要那么复杂、你可以测一下 芯片的 波形、或者喇叭接口的波形、还有电压、对比电压、就能确定 ...

  不会那么修,也没示波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芯片蹭蹭的网上张昨天买了一个声卡芯片也二三十,我寻思着这以前不才几块钱吗,苹果芯 ...

很多时候感觉就是乱涨, 哪个东西突然大涨,然后其他东西莫名其妙的 涨了,其实八竿子打不着,  都是无良商家操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很多时候感觉就是乱涨, 哪个东西突然大涨,然后其他东西莫名其妙的 涨了,其实八竿子打不着,  都是无良 ...

本来就是之前修那个1502  买个ec一二十三四十差不多了  现在一看都是一两百,还有各种芯片动不动就是几十,个位数的都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本来就是之前修那个1502  买个ec一二十三四十差不多了  现在一看都是一两百,还有各种芯片动不动就是几十 ...

1502那还不如直接买拆CPU  内存那种料板了    带EC的那种

网友S:
这个也是真的奇怪,我也是一个联想声卡烧了,换了声卡声音有了,外接爆音,我又在旧板拆了一个还是一样,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料板,声卡拆过来换上去就好了,真是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也是真的奇怪,我也是一个联想声卡烧了,换了声卡声音有了,外接爆音,我又在旧板拆了一个还是一样,好 ...

对呀,正常来说 型号一模一样 应该没问题, 很奇怪 就是原版的 才行    搞不懂

网友T:
是的,刷备份BIOS好了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是的,刷备份BIOS好了的,我也遇到过

有些东西   确实理解不了,可能我自己学的常识太少了   搞不明白

网友Q:
引用 网友R:
1502那还不如直接买拆CPU  内存那种料板了    带EC的那种

对呀  料板也差不多,但芯片业那么贵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对呀  料板也差不多,但芯片业那么贵

之前桥50  55  65  最贵最贵的80   现在桥200多都有   便宜的 测试的150  180的

网友:
我看不到图。 你们能看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之前桥50  55  65  最贵最贵的80   现在桥200多都有   便宜的 测试的150  180的

对啊,有的机器还可以赌一赌,一看芯片那么贵想想也就算了

网友:
不见得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U:
哈哈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了 有时候还真绞尽脑汁 都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U:
哈哈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了 有时候还真绞尽脑汁 都搞不定

买了个全新的芯片,装上有声音,但是右声道滋滋响   不正常,  索性换回原芯片尝试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对啊,有的机器还可以赌一赌,一看芯片那么贵想想也就算了

直接报价换板,不换  就放弃了 ,我这里换个桥 管什么问题呢   报价200多都嫌贵,  这他妈成本200多    我起码报400  不然  搞毛啊  买到个坏桥   亏死

网友:
引用 网友R:
直接报价换板,不换  就放弃了 ,我这里换个桥 管什么问题呢   报价200多都嫌贵,  这他妈成本200多     ...

对呀,现在的客户真不好伺候 两百的桥起码报四百,不然万一中间返修一次,或者买的桥有问题,就已经亏本了,啥子都涨,唯独报给客户的价格涨不了

网友V:
加分了,修机器能修好稳定就行。

网友W:
TB上的芯片全是回收的 很少有新的原装的 看看背面的焊盘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TB上的芯片全是回收的 很少有新的原装的 看看背面的焊盘就知道了

所以很尴尬啊    很多上锡都上不去,  我都是用洗板水腐蚀一下  然后刮刮  再上锡  容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V:
加分了,修机器能修好稳定就行。

只要机器正常使用没问题, 过程不重要,我的原则就是测试 测试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虚焊了?
这种QFN封装芯片不容易虚汗 而且声卡发热量也不大 比较疑惑

网友(2025-04-10):
就是虚焊了的小故障,楼主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