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tserver显存测试命令超频测试

楼主(2021-08-29):
A卡tserver显存测试命令超频测试

208 Bytes, 下载次数: 5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牛 找好久了 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A:
有人试过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试过可以用吗?

可以用,需要点Linux知识,论坛打包的A卡测试包输入:./580自动测试那种要自己找对应显卡型号的文件夹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需要点Linux知识,论坛打包的A卡测试包输入:./580自动测试那种要自己找对应显卡型号的文件夹再 ...

cd /home/t/580  ???

网友:
有用 我看看啊

网友:
每一套文件夹都不一样,可能你手上的是这个路径没错

网友:
只有命令没有软件?

网友C(2021-10-07):
感谢楼主,但是还是测试通过鲁大师一跑就白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但是还是测试通过鲁大师一跑就白屏

可以看看电容是否容量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电容是否容量不够了

在板上也不好测啊

网友:
这个设置的数值是超频的数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电容是否容量不够了

谢谢指教,下次遇到试一试,现在学习核心植球,总是搞不定

网友(2021-11-08):
感谢楼主,但是还是测试是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