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X61CMB6C0 REV C 不触发

楼主(2021-08-29):
插电待机0.01 3v,5v 1.8v   1v。都有
按开关有2v-0-2v  ,ON/OFF# 2v 转换 PWRBTN#到EC 73 脚有3.3v-0-3.3v跳变, 32脚LID 有3.2v (不接休眠小板  32脚2.4 v),74脚 ADP_PRES 3.2V ,49脚 ADP_DET 有3.2v,按开关 RSMRST 无  DPPWROK无  EC 工作电压都有  ADP_IN_ID有3v.

网友A:
有没有刷一下BIOS试一下子呢。先从简单的开始呢。

网友:
bios  刷过了
还从淘宝买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一下BIOS试一下子呢。先从简单的开始呢。

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从淘宝买了个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