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0JX 无待机 板层短

楼主(2021-08-29):
版号:X550JX 2.1  待机电流0.02 拆出主板动过2个地方                                                                                                    测3v电感有1v多待机5v没有打下波形                                                                                                    5v有出来过3v出来一下又被拉低了,断开3V节点再测                                                                                                    3v已经有了,打值节点后端有300多不像短路,烧鸡烧不出来,量了一下后端有0.45V这就不对了节点都断开了还有电压,研究一会还是从待机芯片下手因为芯片发烫                                                                                                    线性3 5 V 开启 反馈等等全正常,一个脚一个脚的挨个打波形终于发现异常,13脚0.7V不对这是12V的反馈脚按分压计算应该是1.95V才对。找个参照图纸方便看 这是5V经过2次升压起来的,分压电阻测量阻值正常,2个管子及升压电容也正常,PL8102早打过值了有300多不像短路但没有12v出来,                                                                                                    5V既然正常瞬间出来过那就再烧烧12V看咋样,这芯片也没找到,小电流烧鸡                                                                                                    大点是桥因为动过先不管他,小点是板层                                                                                                    找个短路点就简单了,把碳化的杂质清理干净打上绿油固化好                                                                                                    一切弄好后再上电可以开机了桥也是好的。

网友:
可以  修的流

网友:
楼主设备齐全啊,思路也清晰。

网友:
卧槽  红热外都出来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