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1h81m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1-08-29):
问题描述:开机不触发,秒掉电,测得不短路有开机电压,紫绿5V正常,  强制启动,u不供电,拿掉U启动直接启动不跑码。装上u就掉电,搜资料 :
联想CIH81M风扇转一下  故障收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68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问题缩小测得qn29没电压,取下来跑码亮机,打算换上一个qn29.第一次发帖 完全技术小白 感谢迅维网以及各位大佬最后附上本机正常BIOS刚拷下来的  嗯没找到咋发

网友:
H81 桥坏的很多

网友A:
只要加电  桥烫手的 基本都挂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个 直接换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加电  桥烫手的 基本都挂了

您这样一说 我刚摸到手的七彩虹A68   开机不跑码  CPU不供电 附近好多芯片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加电  桥烫手的 基本都挂了

感谢大佬指点,我以后注意这方面

网友B:
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干桥了额

网友:
我都是换主板
坏板子还值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干桥了额

小问题先检测,不行在干桥吧

网友:
后续来了,今天客户拿来又不开机了,去了qn29正常,测试中

网友:
现在基本上换板子,主要板子便宜。

网友:
桥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