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扫描显存

楼主(2021-08-29):
买了一张显卡,可以确定之前没有修过。拿到手拆了之后可以确定之前无修,没有办法扫描显存

网友:
对了,扫描图

网友:
上家说是搬家,把显卡放起来,等拿到新公司后,就点不亮了,确定无修,拆开显卡后,可以确定无修

网友:
这显卡是r9270x,2g显卡,上家是游戏公司的游戏设计,跑游戏测试的

网友A:
估计够呛  GPu出过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够呛  GPu出过力了

是不是没救了,,我是看上家说在用在游戏上面,之前都是正常使用的,只是搬家后,把显卡拆出来,过几天就点不亮了。收到卡之后看了,确实没有修过,但有个地方掉了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够呛  GPu出过力了

金手指一个电容掉了

网友B:
供电都正常吗?到手就测显存?其他条件也要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正常吗?到手就测显存?其他条件也要看啊

没有短路,供电正常,还有我那是跑显存测试,都可以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正常吗?到手就测显存?其他条件也要看啊

问下,一般识别不到显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正常吗?到手就测显存?其他条件也要看啊

显存供电二极体值187、0.9V 100、1.8V 83、金手指152、核心 6。

网友:
痛苦万分,,,,痛并思痛

网友: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吗?挂从卡认核心吗?驱动报什么错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虚焊了 没掉点直接加焊 掉点就放弃吧

网友:
菊花那么黄,你也下得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