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S2 rev1.0 不跑码

楼主(2021-08-29):
问题描述:复位 显卡插槽a11有3.3 断电没有
这个看脚位昨天刚看到的   a13 a14 0.47电压  也有3.3v 桥供电1.05 也有 开机电压也有
内存的话不知道测的位置对不对 有1.22v的电压
as358m开机电压 1脚4v 23 1.06 56 0.96 7 3.84 8脚12
开机通下电3秒左右 断了 然后在重启就稳定不掉电了
刷BIOS好了

网友:
应该还会坏

网友A:
这个型号不是这儿的故障

网友:
维修嘛,能用就行

网友:
说的我心慌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不是这儿的故障

那一般是 大佬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