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 求助 版号G3DB

楼主(2021-08-29):
这四个供电分别是什么供电啊,搞了半天都分不清楚3-5V哪个是哪个
谁有板子帮我拍下南桥附近,二修机。不知道动到哪些电阻了

网友:
可能内存供电,电池冲电。

网友A:
右边的圈的是3v5v.左边圈的是桥内存电池这三个供电的

网友:
测下芯片边上LDO有没有 就好找了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圈的是3v5v.左边圈的是桥内存电池这三个供电的

好的,多谢了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刚修过一个 桥都在我手上

网友:
最右边那个是1.05桥供电   内存下边修好量过一个是内存 一个也是1V多 此机器须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  可调开不了的

网友:
看错了   和我修的那个不一样  我那个桥正好在最右边电感反面

网友:
二修机器没图纸和点位图 比较难搞!

网友:
左边第1个是电池,第2个是内存,右边是3 5伏

网友:
修不好我收了!

网友B:
这个板子怎么去你哪修了呢?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是我前几天接的那台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是我前几天接的那台哦

啊哈哈,我擦,加下微信聊下

网友:
看控制芯片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哈哈,我擦,加下微信聊下

你店是在哪里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怎么去你哪修了呢?

老板,意思是之前在你那里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