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扬天S540 14 IWL进水维修

楼主(2021-08-29):
接修的一台S540,8代I5独显。进水,无图纸,开机不触发,无图纸盲修,打值3.3和5V正常,这个机是触发后才会有3.3和5V,打每个大电感的值,发现L6300只有4欧(修开机后这路是1.05V供电),这路不是CPU主供电,按理不会那么低,把连向CPU的两个0欧电阻和拆了,阻值无变化,用1V(安全电压)去烧,0.2A左右,烧不出那里发热,于是拆L6300旁边的大电容,拆了3个,发现不再短路了,L6300阻值回到约60欧,通电能触发了,电流0.04,跑不起来,查3.3V已经有,5V只有4V左右,芯片(U6001)丝印MJ=  LV6228CGQUF),6脚EN有1.5V,也不知道正不正常,直接搞个可调电源调整到5V并到L6001上,开机电流跑上去了,可以确定U6001有问题,订芯片换上修复。这款机没有BIOS电池,初装机测试时开机要重启2次,电流也很小,不要以为不触发,要等时间长一点。开机进BIOS改好时间,下次开机就快了。

下面是备份出来的好BIOS,有用可以试试

扬天S540 14 iwl W25Q128BV@WSON8_20210829_160156.BIN

网友A:
还有这骚操作强行給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骚操作强行給5v供电

这个芯片不便宜啊,没办法,没确定是不是IC问题前,能省就省

网友:
楼主这备份的BIOS会开机慢的

网友:
有耐心慢慢拆,可以噢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

网友B:
同款架子买了几个,不太好用,最近又买了一个探针的

网友:
修8代机器能收多少米

网友:
这都行 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目前还没有修道此机器

网友:
这个我在工厂修过,这款笔记本不是卖到非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架子买了几个,不太好用,最近又买了一个探针的

这种架子不耐用,不贵,可以买多几个备用

网友C: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了,看看图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了,看看图纸吧

楼上的有图纸就贡献一下造福同行,说些不咸不淡淡的话,在下有点不太明白。进水本来就是简单问题,多处进水,进的还是香水,今天又返修了,还是进水引起的5V后级供电问题。进水的机真的不要接,特别是这种大面积进香水的,香水液态的,残留在IC引脚附近,没清理干净什么问题都会有。一个手机同行送来的机,钱收得不多,麻烦事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有图纸就贡献一下造福同行,说些不咸不淡淡的话,在下有点不太明白。进水本来就是简单问题,多处进 ...

维修完毕,最好整个板子烘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完毕,最好整个板子烘烤一下

有道理,烤板必须的,进水,最怕修好开机,出现不稳定现象,掉电死机之类的,烦心事。

网友(2021-10-18):
楼主 请教一下 还有这个板的版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