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这个PFC控制的IC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08-29):
矿机电源,链力小钢炮,PFC控制小板上的IC厂家磨掉了,认不出来,请大神指教,试过6500用不了,数量不少
window

网友:
这个很难说,先跑个草图看看

网友:
这个不好修,有同款电源的好说直接换下就好,这样打磨掉型号基本可以考虑放弃维修了。

网友:
这东西只有画出脚位图才能找型号

网友:
看样子。好像CM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