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在座的各位会修笔记本,那你们能修这个本吗?

楼主(2021-08-29):
INTEL 赛扬J3455E 处理器。没有看到内存,系统内显示8G。没风扇。

网友:
板载内存    我这边的都是直接退机保平安
1-2千的东西 也收不钱

出得起大洋  拆U 跑线也不怕 ,就怕 BIOS找不到

网友:
必属华强北出品妖机

网友:
这种垃圾,刷BIOS也会坏系统的,EMCC硬盘有BOOT模块,刷BIOS必须更新BOOT模块,不然无法引导

网友:
平板电脑中的妖怪!

网友A:
这样的机器不好干啊,我现在有一台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器不好干啊,我现在有一台键盘坏了

我碰到过开关键坏的,飞线改开关

网友:
妖机本本,就是一平板的配置。

网友:
这种内存是2个四方块大颗粒。我手里有3台都是主板坏的。这种装系统都有风险的。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