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使用atxpg信号,如何生成pg?

楼主(2021-08-29):
如题,已知华硕和映泰b150、250部分主板的图纸中,atx插座上的pg端子都是没有用到,io芯片对应atxpg脚接3.3,那问题来了,这种io怎么产生pg信号,延时又是多少呢?是不是atx规范中的100-500ms

网友A:
小伙子,你都有图纸资料了,怎么还会发这样的问题呢,直接跑一下图纸不就知道这个信号取于什么电路了吗?那怕没有图纸没有点位一样能在主板上跑线路找到所以接到的电路。如果你想进步快,你还是得拿主板和图纸跟着你脑海里的问题亲自去跑一下,很快你就不用再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你都有图纸资料了,怎么还会发这样的问题呢,直接跑一下图纸不就知道这个信号取于什么电路了吗?那 ...

谢谢,图纸是有,信号是从IT8613E出来的,但是不清楚这里面的规则,芯片IT8613E资料没有,不知道生成pg信号的条件,按照atx规范,pg是100-500ms即可,我用示波器测试各路电压延迟120ms达到标称值,但是这个芯片出来的pg却是0v,只有先加电,再pson,pg才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