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图中的HWPG信号有黑色的和红色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30):
求教电路图中的HWPG信号有黑色的和红色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什么区别,这应该就是标注的一个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这应该就是标注的一个先后顺序

是这样吗?感觉不是吧,如果一样为什么不用同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