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疑似MS91机芯通病故障一例

楼主(2021-08-30):
开机电源指示灯红灯瞬闪即逝,测电源24V和待机3.3V皆正常,主板上大概测了一圈发现只有L807无输出,其他皆有电压产生,就是U802略烫,输出被拉低至1.7V。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超级芯片挂了,然而测2.5输入端阻值正常,维修陷入困顿。直到今天看了某高工的帖子才茅塞顿开,话不多说下了图纸按图索骥找到R824,一测果然开路。换之通电再测1.5V已正常产生,U802也不再140度高烧了,输出端2.5V亦恢复正常,装机毫无悬念图声正常。
这坨黑胶看来是罪魁祸首!

网友A:
好经验,下次遇到就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下次遇到就能用上了。

R824就在这坨胶下面,昨天把图搞丢了。

网友B:
红胶水事件吗?大电阻就怕这种故障

网友:
感谢分享了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胶水事件吗?大电阻就怕这种故障

准确的说是灰色

网友:
感谢分享了,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是存存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