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五伏的问题

楼主(2021-08-30):
一般的机器插上适配器后,就可以在三五伏电感处测到三五伏,那这三五伏到底是叫什么正经名字?

听网校的一些课程好像没提到?(或是另一个名称?)

它们是桥待机三五伏吗?还是其他?

希望知道的大佬告知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问题看来一时半会是解说不清楚给你,你还是去基地交学费吧

网友B:
就是叫待机三五伏   有的也有待机1伏

网友:
再有的是一个电压另一个按开关后才有

网友C:
肯定是待机3V 5V一般图纸上写的是+3VSP  +5V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叫待机三五伏   有的也有待机1伏

大师,那这待机三五伏在时序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比如是在VCCRTC有了之后,它们就有了,还是在其他信号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来一时半会是解说不清楚给你,你还是去基地交学费吧

去实地学,对于我来说,成本太高(不是指学费,而是指时间成本以及损失的收入),远程及网校比较适合我。大师方便的话,希望能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待机3V 5V一般图纸上写的是+3VSP  +5VSP

大师,那这待机三五伏在时序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比如是在VCCRTC有了之后,它们就有了,还是在其他信号之后?

网友:
估计对时序等你有好多问题, 可以报名迅维的远程课程系统的学习一期后就明白了

网友:
时序这东西   最好报名先上上网课   很快就会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