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吴彦祖,A3喷墨打印机更换字车电机大家如何收费?

楼主(2021-08-30):
例如这种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5665880003336019741
拆装机很花时间
打印机

网友:
第一根据机器价格,第二看维修成本及其难度,第三大体要了解本地消费能力,第四要大体了解同行收费标准,第五看客户的情况,单位大公司可以适当多收点。好几千的机器,换个分离爪几毛钱的配件,收费五六百也很正常。看情况收费。

网友:
这个要根据机器本身的价值了,,,

网友(2021-10-06):
换这个字车电机收费也就120-1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