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 换cpu

楼主(2021-08-30):
机器是烧信号了,外切能亮。
直接上图

网友:
看图片也是换过新屏,测试了。

网友:
换屏,换U修个叼啊

网友:
这种长的CPU是不是一定要用专用风嘴 我每次都会两头翘

网友A:
换屏的   修屏的师傅把  cp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的   修屏的师傅把  cpu烧了

握草   懒招的祸  不断电直接装屏线

网友:
现在这样修电脑还能收多少钱

网友:
我也想换一个试试

网友:
能换U的牛皮了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雷科哪个型号焊台?

网友:
加分了,这是高手

网友:
这个植球台上树后直接用风枪吹么?之前也买了一个,不好用丢角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雷科哪个型号焊台?

007    垃圾的一批

网友:
厉害,1706都换CPU了。我这里换CPU的机器客人一律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