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 开机屏幕闪一下 不接内存报警

楼主(2021-08-30):
我就简单明了的说了  过程就省略,g50-45开机屏幕闪一下  以为暗屏  高了半天不是暗屏 。此处略胜100字。现在机器就是bios坏的多  也刷了好多不管用   有的说是合成的  淘宝工厂的  都没用  我也不死心  也某宝买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让人家改me,人家和我说次bios没有me,钱花了  分也下载没了。刷了不低于5个都是一样,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把coms电池拆了就能亮,然后机器放了半天就不亮,电池拆下来就能亮,量了电池有点漏电  后来查了贴发现应该是通病我就直接上图了

网友:
图片直观明了。

网友:
你这是AMD平台确实没有ME的说法。

网友A:
桥电容漏电?换桥可以解决吗

网友B:
换个屏幕看看 不行估计是桥的问题概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幕看看 不行估计是桥的问题概率高

和屏幕没关系   这个只要没有1.5就不亮机

网友:
修好最好接上大电池 放个半天在开机试试  没问题就ok  这里的电压会时不时偏低   一旦偏低就不亮机

网友:
忘记和大家说了 如果这三颗电容拆掉放半天还是一样  开机不亮就把uc4和第三脚的rc146换掉   没有uc4换可以接一个1.5到rc164的第一脚也可以    此电阻要拆掉  但是这样时间就不能保存了

网友:
这烂机器还修啊  好的整机350闲鱼大巴

网友:
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网友:
好攻略,我之前不开机,换过这个的cpu。0.2就亮机了

网友:
这情况电流咋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电容漏电?换桥可以解决吗

直接把CPU上面的漏电电容夹掉就搞定了,用不着换。

网友:
这个通病见的很多了,联想台机主板见过很多

网友:
这机器确实不知道还可以拆,我都是直接换U

网友:
这破机器折腾啥 都不够功夫钱的  直接告诉客户换主板 完事

网友:
楼主AMD机器那里有ME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不换过不了多久就又黑屏

网友:
老毛病了....

网友:
好攻略,我之前不开机,换过这个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CPU上面的漏电电容夹掉就搞定了,用不着换。

怎么判断是桥电容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