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F PLUS 1.0不出CPU供电 求解决???

楼主(2021-08-30):
最近有几块华硕B150的主板,发现好多都是不出CPU供电。
我拿B150M-F PLUS1.0 测了数据。主板其他电压都正常  VSSA电压1.07正常   就是不出CPU电压  CPU电源IC是ASP1401B  2脚EN 3.3V 正常  6脚1.2v正常 7脚5v 正常  芯片换了  就是不出CPU电压求大神指点看看

网友:
直接换电源ic

网友:
换了,不知道1401B和1401TCB是不是一样

网友:
放大镜观察下

网友:
很多时候是电阻腐蚀导致的

网友:
也有可能断线

网友A:
又时候电容放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芯片主供电有吗?12v的。应该是vrmp脚位

网友:
三板斧 先换个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时候电容放一下电就好了,

你回复是来搞下载分的吧   太敷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回复是来搞下载分的吧   太敷衍了

我有块B75的板子就是这样的,放个把月就无法启动,电容全部放电就好了,

网友:
电容放电根本没有

网友:
B150 CPU供电通过SVID最后出来的,查复位,时钟,CP∪PWROK正常不,SVID上拉正常不,干BIOS也是关键

网友C:
cpu vcore还没出,你这vr rdy怎么会为高?另外EN多为1.多,你这3.3?

网友:
和bios程序也有关系的,刷下试试

网友:
换atx电源试试

网友:
改造成功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 vcore还没出,你这vr rdy怎么会为高?另外EN多为1.多,你这3.3?

en没问题。你拿正常主板测试一下

网友:
条件正常,先换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没问题。你拿正常主板测试一下

看了下同VRM芯片的图纸,EN是3V上拉。未分压,应该是3V开启没错

网友(2021-10-15):
75232C取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