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2 维修

楼主(2021-08-30):
ga-h81m-d2故障为不触发。测量RTC电路都正常,RSMRST3.3V,SLP-S3也有3.4V。
PSON有电压2.5V,按开机后为0V。PSON经过一个R360电阻和电容,测电阻两端一有4.1V,另一端有5V。确定为断线了。

断线的位置

这是焊好的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技嘉h81的通病了,修过好几块了,都是CPU座左边位置灰尘潮湿腐蚀的

网友:
通病,还有电池旁边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