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5暗屏,9V电压已有但是还是暗屏

楼主(2021-08-30):
求助大腿帮我分析一下,还有什么问题会出现暗屏的问题

网友:
屏接口 8脚BKOFF#    9脚呢  电压多少

网友:
CON口的8pin和9pin都要为高电平才行,

网友:
14脚电压多少v?89两脚电压多少

网友A:
LEDVDD 9v电压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VDD 9v电压不足吧

新机器是9v  没问题的

网友:
联想的暗屏,拿到手,我都不去测电压,首先测各个保险通不通,总会有惊喜。

网友B:
查一下供电,亮度,开启,BKOFF#这些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BKOFF#这些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暗屏先测屏的三个信号,VIN,EN,PWM,

网友:
换屏幕试过了吗

网友:
换屏还是不亮,、直接查开启,亮度控制

网友:
找个碎屏试试

网友:
升压问题吧

网友:
看他空间 就看的出 就知道楼主不是芯片级维修的  这样艰难维修还是找时间把自己理论知识学扎实

网友:
搞定了,暗屏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供电,亮度,开启,BKOFF#这些信号有没有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
lid也会导致暗屏,先看看保险丝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