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20重摔不充电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1-08-30):
华为Mate20重摔不充电多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Mate20(LYA-AL00)

故障详细:

  手机重摔不充电,换屏后用了一天出现不充电(有充电图标,不进电,无快充),USB连接电脑正常,NFC打不开,OTG不能用。

修复过程:

    刷机,无效。拆机,检测无修理痕迹,射频屏蔽盖轻微压伤。

    拆掉充电部分屏蔽盖对着图纸测量了半天芯片周边阻值,电压均未发现异常。加焊,重做普通充电芯片U1603,快充芯片U1801无效,没有芯片底脚参考阻值,未测量芯片底脚阻值。

    转战USB DM DP,虽然USB联机正常,但我还是想检查一下,这两条路出问题会没有快充。测量,代换了相关元件,无效。

    此时突然没背光了,尴尬了,难道背光IC烧了,别急,后面揭晓答案。

    考虑到NFC、OTG都无效,于是查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工作条件,U2505产生的5V,测量这个5V没有,测量USB转换芯片条件没发现问题,直接给USB转换芯片相关元件加了一个5V,无效。转战NFC,一通操作下来还是无效,具体过程就不说了,这不是重点,至于5V为什么没有后面揭晓。

    没思路放了几天,网上搜到有一个飞线修复的不充电的,但是很模糊。尝试着分析发现线路所指位好像I2C6总线在这里,拿下芯片测量果然这两个点没值,火速飞线装回芯片,快充、慢充、OTG都正常了。见下图:

充电IC原理图

充电IC断线

充电故障点飞线点位示意图

充电IC正常工作参考

充电正常

   等了三天,背光芯片到货,换上还是无效,于是对着图纸慢慢查外部阻值,外部电压,底脚阻值来猜它是否应该正常,发现好像都正常啊,那就看一下引脚功能猜电压吧,当测到A4脚I2C4_SCL时刚开机0.4v,过一会儿0.89v,A3脚I2C4_SDA也是一样,这就不对了,因为I2C总线应该有1.8v才对啊,于是测量CPU旁边的上拉电阻R704,R705都有1.8v,断电测量阻值为420多,刚刚背光ic的是260多,很明显断线了,飞线后装回芯片故障修复,同时NFC也修复了,下面请看图,就明白为什么一起好了。

I2C4总线连接芯片

I2C4总线原理图

飞线

飞线2

  修复后装机,放了一天就不行了。拆开发现下图位置压伤和前壳短路,打磨前壳后解决。如下图:

压坏线路

打磨前壳

  最后奉上NFC阻值图和最终修复后的证据。

修复图

mate20-NFC对地值

总结:
     OTG的5v在开机瞬间才能测到,NFC和OTG工作的时候这个5V是不输出的。

华为Mate20相关主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8527-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果然是大师出品!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真厉害了,这6666

网友:
手机主板元件挨得太近,一直不敢这么大刀阔斧的干

网友:
这个够详细,大师作品可以啊6666

网友:
牛逼普拉斯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