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0 上电时序

楼主(2021-08-30):
这两天有位矿老板,送了四片RX5700 来。一片好的,是用来打值做对比的,其它三片都是有问题的。我简单处理了一下,点亮了两片,还有一片核心都没找到,因为我不擅长修这类显卡,所以别人给我钱,我都全部退回去了。没这个能力,也不就不修这类显卡。首先声名,本人没受过专业培训,所以有些观点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见谅。

里面有很厚的一层灰,我简单处理了一下。

结合第三方图纸,我简单的这个显卡的上电时序发出来
做为显卡,首先要有12v 和3.3 v,这个是必须要有的。然后就是5V .5V 主要是给一些芯片供电的

12 V 和3.3 v 有了,这两个电压,经过一堆三极管的转换,就会去产生1.8v ,这个1.8v 只到核心,所以这个电路就成了一个重要判断核心好坏的点。
首先看下正常卡的1.8 V 二极体植(这个仅供参考),能找到核心的。

找不到核心的显卡。

看到二极体植相差这么多,我就懒得修那一片找不到核心的显卡了。
接着说时序,1.8 v 的EN ,实际就是一个3.3 上拉的高电平,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和复位信号经过与门,然后给显卡核心复位,这里只分晰供电,所以其它的就不管。

1.8v 的EN 当然还要去开启1.8V

1.8V pg 开启0.75V

0.75 的PG又去了两个地方,一路 开启 核心电压

核心电压的PG,VDDCR_GFX_PWR_GOOD 与复位电路一起,然后再产生vddcr_soc(这个电压位置,也是可以判断显卡核心的好坏)。

0.75的PG另一路 经过了一个电阻也开启了vpp
vpp 的PG 经过了一个电阻 变为VDD_MEM_VDDCI_EN 就有了MVDDC(显存供电) 就是显存供电和VCCCI_MEM(这个电压好像是显存供电的三分之二),

废话说了这么多,也就是这个时序。

在这个显卡里,我没找到MVDDQ.VPP 具体电压也不记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一下子全乱了,图中有些图片,想删除,也删不了。

网友:
不用谦虚,你已经很专业了。专业训练,不存在的,学过数电模电都能干。

网友:
Knowledge of graphics card repair.

网友A:
显卡都会修  高手

网友:
显示时序好厉害的高手,这种东西高大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都会修  高手

显卡比修笔记本容易很多,就是买不起图纸,修的心累。

网友:
z真棒,比较专业了

网友:
我有片索泰1060也是修到山穷水尽了,核心显存等电压全出来了,晶振复位也正常,最后连BIOS也刷了,还是不认卡。

网友:
做维修我觉得要舍得下本

网友:
Very good, pro fix vga.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B:
显卡比修笔记本容易很多,就是买不起图纸,修的心累。

楼主,请问一下。
3.3v短路  1.8也短路。
是3.3导致1.8短路,还是1.8短导致3.3短路
维修思路是怎样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