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30):
a1990苹果电脑突然自己突然重启了 是CPU坏了吗
cpu

网友:
不一定是u坏吧 ……还是找专业店面检测下吧

网友:
CPU只有好和坏,重启是IO电路。

网友:
CPU只有好和坏两种状态,重启应该是在输入输出电路。

网友:
CPU坏可能会引起重启。但是重启不一定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