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无法连接WIFI

楼主(2021-08-30):
macbook pro a1278 820-2936-B,连接WIFI总是提示密码错误,实际上密码完全正确的信号也很好能收到很多频道,试了很多方案了,换了个路由器,重装了新系统,也安装过Windows系统,问题照旧!?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谢谢!
Windows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刚开始都是正常的,最后一次升级了mac os x 后 就出现这毛病了!也试着重刷过BIOS!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是键盘问题啊

网友:
第一次见。不好说,可以接外置网卡试试

网友:
用个usb键盘输入一下密码,或者用鼠标把屏幕键盘点出来输入一下。。。无线网卡换一个看看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已解决,问题在无线网卡上,进过水的出现这毛病!无论输入什么都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