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97通电不跑码

楼主(2021-08-30):
MS-7697上电测试各路供电都有,但是CPU_VDDR偏低0.9V而且不稳定,查AS358第5脚基准电压也是0.9V左右跳变,正常应该是1.2V,查基准来源UP7707发现第5脚1.2V输出0.9V偏低,直接拆掉UP7707,加个TL431,加4个电阻分压1.2V输出,上电跑码亮机OK。

网友:
膜拜大侠

网友:
这个真的必须膜拜!

网友A:
备份下,万一1楼被屏蔽了
上电测试各路供电都有,但是CPU_VDDR偏低0.9V而且不稳定,查AS358第5脚基准电压也是0.9V左右跳变,正常应该是1.2V,查基准来源UP7707发现第5脚1.2V输出0.9V偏低,直接拆掉UP7707,加个TL431,加4个电阻分压1.2V输出,上电跑码亮机OK。

网友:
知道原理  不用原电路原件   改造成功   学习了

网友:
老哥技术不错呦

网友:
改造成功   学习了

网友:
膜拜了 看的热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备份下,万一1楼被屏蔽了
上电测试各路供电都有,但是CPU_VDDR偏低0.9V而且不稳定,查AS358第5脚基准电压也是0.9V左右跳变,正常应该是1.2V,查基准来源UP7707发现第5脚1.2V输出0.9V偏低,直接拆掉UP7707,加个TL431,加4个电阻分压1.2V输出,上电跑码亮机OK。

知道为什么要屏蔽吗?

网友:
知道为什么要屏蔽吗?  为什么

网友:
编辑

备份下,万一1楼被屏蔽了
上电测试各路供电都有,但是CPU_VDDR偏低0.9V而且不稳定,查AS358第5脚基准电压也是0.9V左右跳变,正常应该是1.2V,查基准来源UP7707发现第5脚1.2V输出0.9V偏低,直接拆掉UP7707,加个TL431,加4个电阻分压1.2V输出,上电跑码亮机OK。

网友:
为什么要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为什么要屏蔽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知道的吗?

我也不知道,很好奇,搞得点位图和图纸都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很好奇,搞得点位图和图纸都没有了。

没有经过实践的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经过实践的没有任何意义!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

理论分析而已!没有实物图片,所以版主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