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编程器,校验失败的,也可以用。

楼主(2021-08-30):
我也好奇,为什么都正常操作,会提示 校验失败。
但我用了下,没啥问题,点亮ok
分享出来。

网友:
实际芯片型号与所选的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
确实,我们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很正常。要判断是否真的检验失败,需要读取出来保存,用第三方工具Winhex打开源文件进行Compare,这样的校验才能判断是否真正的烧录成功(某些SPI芯片确实有坏的可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坏的少不代表没有坏,可能有些数据不影响一般使用,但影响一些潜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