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0上电定电流330毫安

楼主(2021-08-31):
      联想Z470上电定电流330毫安,测量CPU供电无。打开图纸测量ISL95831的供电、VR_ON都有,VDD电压只有3.5V,查ISL95831的VDD供电最少需要4.4V芯片才能正常工作,明显偏低。这个电压是有+5V提供+5V是又+5VPCU转化而来,+5VPCU电压正常,+3V电压也偏低。根据图纸+5V、+3V都是由MAINON_15V来控制,测量MAINON_15V这里电压只有11V多,这里不能完全导通导致+5V、+3V偏低,MAINON_15V这个电压偏低,有可能是MAINON_15V这条线路上的元件损坏,或者PQ76本身或者前一级电路有问题。先测量PQ76的各极电压,PQ76的G极电压是1.8V,根据图纸PQ76的G极MAINON#应该为低电平才对,控制MAINON#信号的是三极管PQ73,测量PQ73的2脚断电时是0V上电时是3.3V,测量PQ73的3脚一直是1.8V的电压左右,这个是不对的,上电时PQ73被导通,3脚电压应该被拉低为0V,现在却是1.8V,说明PQ73损坏,更换PQ73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中间一段是干啥的,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上图没上的好

网友(2022-03-01):
学习,理伦基础扎实所以才可以修这么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