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 不触发 无3 5待机

楼主(2021-08-31):
求教 现在待机0.01 机器无进水!SMC_RESET_L  PP3V3_S5_AVREF_SMC 都正常  PP3V42_G3H 也正常。PP1V2_S5_SMC_VDDC 正常!PP1V2_S5_SMC_VDDC
正常。时钟芯片 换过!插上可调电源瞬间是从0.02掉到0.01的!EC 芯片已经换过 我从别的CPU坏的机器上拆下来的!EC 不发出3 5 线性电压的 EN!

请教我还缺少什么没测量么!后面测量过不短路 !

网友A:
重点检查这个信号PPVRTC_G3H

网友:
还有J6100是否有轻微腐蚀

网友B:
检查SMC工作条件,SMC_RESET_L,SMC_BC_ACOK,SMC_LID这几个信号是否正常,另外L5001是否正常。检查3.42V是否欠压,如果低于3.4V也是不行的,有时候3.42有微短路会被忽视。如果都正常就拆下SMC看这几个信号有没有断线。MAC的板子容易板层断线。

网友:
波波抓一下    CPU坏了    瞬间掉     表量不出来的
遇到过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这个信号PPVRTC_G3H

查过了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SMC工作条件,SMC_RESET_L,SMC_BC_ACOK,SMC_LID这几个信号是否正常,另外L5001是否正常。检查3.42V是 ...

谢谢 看我文字 那个都查过了!板子没进水 正常使用坏掉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没修好 还在检测!关键又把所有条件测试一遍 都正常!客户说机器放了半年没开机 就这样了!

网友:
绿灯有么没绿灯重新看看EC的供电复位时钟  或者换个EC再试试 有绿灯查时序 论坛有00165时序 和3437一样的

网友:
试过时钟断线 绿灯不亮没有G2开启 示波器打一下EC时钟有没有起振 更换晶振的谐振电容 中间那个电阻个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