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后风扇转下就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1-08-31):
主板通电后风扇转下就掉电反复重启 ,cpu供电不接就主板通电没问题。在网上看了下又说短路的,检查的时候发现一个贴片电阻阻值1K,电阻是在路测量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A:
01B 精密电阻 阻值1K
反复重启 先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B 精密电阻 阻值1K
反复重启 先换下内存试试

刚刚找到问题了,这个主办通病,桥供电电感电压低

网友:
那是哪个零件坏了,请指出来嘛!

网友:
一发出来就屏蔽了

网友:
查桥1.05V是通病

网友:
嗯嗯已经修好了就是桥供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