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卡机能开卡修复吗

楼主(2021-08-31):
有块240G固态,开机进系统卡在window正在启动界面,用U盘进pe也卡死。用移动硬盘盒接电脑能识别正确的型号容量,分区也都在。里面的资料也在,就是复制里面的资料出来会卡死,电脑一直转圈圈。请教这种情况可以开卡解决吗。

网友A:
可以的 这个杂牌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这个杂牌可以修复

好的,等下看看什么主控试一下

网友:
主控SM2258XT的,颗粒是29开头TH2结尾,昨晚下了一个版本开卡没有成功,提示fash  test fail 22。

网友:
这硬盘主控是sm2258XT,求开卡工具

网友:
此硬盘已开卡成功

网友:
至少可以试试看,我就是试试,修复得好几个,以前都是当垃圾卖出

网友(2021-10-18):
2258基本都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