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Z77主板,上电能触发,不亮机,上cpu无cpu供电维修过程。

楼主(2021-08-31):
主板触发后,先查主板供电,发现cpu输出电压为零,查cpu供电芯片,Rt8876A,34角。启动电压为1.05V,正常。拆卸来CPU测量,有1.2V的输出电压,上好cpu测量输出电压就为零,维修陷入困境,又进行板上其他电压测量,Q39给PCH供电,输出电压为0.9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8V,降压芯片,有两颗电阻形成基准电压,上偏置电是10k,下偏置是12k,发现下偏置电阻, 阻值不正常,更换12k后,输出稳定的1.8V,这时候主板再上电。Cpu电压正常了, 上机,插上测试卡,正常跑马成功。

网友:
随手奉献亮机 BIOS

网友:
昂达主板 有时候贼好用 有个贼渣渣

网友:
楼主心细,如果没有图纸,阻值都不知道难修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