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A1566 手贱操作不充电 不显示 注意细节

楼主(2021-08-31):
机型 iPad6 故障:不充电。开机不显示思路:先整个检查一遍整板子成色。
结果:靓的发光
测量:不充电 不显示先夹表看电流- -的结论。          是。      开机电流。(就是开机第一下电流有点大)........也许就是不充电原因....上万用表测量电路板.从源头顺藤摸瓜往下查。充电口将5—5.3v电压送入主板。经过保护管。充电芯片。 最后送给电池**完成充电任务。
测量结果: 插电后 、电源进压口电压居然只有 4.3v。 很显然不对(正常应该是5-5.3v)就看线路图 此5v的去向,方便测量哪里将电压拉低 导致机器不充电。 (也是夹点电流偏大的原因)后来测得只要拆除u3500。 电压就回归5.27v。    充电了满心欢喜 装机 但是后来还是不显示。 后来才发现显示座边上一个排组被自己给搞掉了。   一句妈卖批脱口而出。  机器完美开机。  一切正常。 香己给搞掉了。   一句妈卖批脱口而出。  机器完美开机。  一切正常。 香

网友:
故障:不充电。开机不显示思路:先整个检查一遍整板子成色。

结果:靓的发光

测量:不充电 不显示先夹表看电流- -的结论。          是。      开机电流。(就是开机第一下电流有点大)........也许就是不充电原因....上万用表测量电路板.从源头顺藤摸瓜往下查。充电口将5—5.3v电压送入主板。经过保护管。充电芯片。 最后送给电池**完成充电任务。

测量结果: 插电后 、电源进压口电压居然只有 4.3v。 很显然不对(正常应该是5-5.3v)就看线路图 此5v的去向,方便测量哪里将电压拉低 导致机器不充电。 (也是夹点电流偏大的原因)后来测得只要拆除u3500。 电压就回归5.27v。    充电了满心欢喜 装机 但是后来还是不显示。 后来才发现显示座边上一个排组被自己给搞掉了。   一句妈卖批脱口而出。  机器完美开机。  一切正常。 香己给搞掉了。   一句妈卖批脱口而出。  机器完美开机。  一切正常。 香

网友:
源进压口电压居然只有 4.3v。 很显然不对(正常应该是5-5.3v)就看线路图 此5v的去向,方便测量哪里将电压拉低 导致机器不充电。 (也是夹点电流偏大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是可以没把故障搞大

网友:
哎   放任心情

网友:
楼主四川人吧

网友:
L4612不是排阻,正确叫法是3.25欧姆磁珠,有些人叫“电感”,防EMI用的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