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12V独立会短路。拔掉则可以点亮,提示没插独立供电。

楼主(2021-08-31):
显卡插12V独立会短路。拔掉则可以点亮,提示没插独立供电。
如图,
主板12v,去到了5V转换,供给显存电源芯片pwm的D级,
我点位看不到有去到gpu的供电呀?
那么,没插独立供电,gpu供电的12Vmos管D级电压,怎来的呢?

继续查,出现2个管子。丝印   v3605

资料看,是个mos管。mos管就2种嘛,我猜测是P沟,低电平导通。是不是图纸也标了呀?

是这里,完成的转换。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这里插上独立12V供电后,这2个mos管的控制级,和不插独立12v供电,没有任何区别。
可以这样认为。
“默认都是导通。”
那么,会不会,主板的12V与独立供电的12v经过mos管,相通了?
会有不良影响么?

网友:
看了半天,怎么没下文了呢?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不清楚这2个PMOS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