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三口独立供电和4口的独立供电有啥区别?

楼主(2021-08-31):
显卡的三口独立供电和4口的独立供电有啥区别?

我自己理解的是,没有明显区别。
三口检测,和4口的检测,用一个0欧电阻相连。如果是4排独立的供电排针,则相连的电阻不装。

检测,目的是:
确保独立的12v供电有,且经过转换,控制与主板的12v供电的切换。或者说,两个都是连一起去了。
各位请指正。

网友A:
区别在电源上,正规厂商敢做8pin出来说明满足150W供电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电源上,正规厂商敢做8pin出来说明满足150W供电需求

嗷嗷嗷嗷嗷~!!!!

网友:
看电源,好的电源有12V的独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电源上,正规厂商敢做8pin出来说明满足150W供电需求

12我还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3口和4口。因为电路上,不管是3口,还是4口。黄色的12V电源线,也只是有2根用到。

网友:
对于卡来讲,没什么区别,对于电源来说就有了,相当于对电源的考量,如果电源没有8p头,卡就不会启动

网友B:
你叫那么大声,是被电烙铁烫到手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叫那么大声,是被电烙铁烫到手了了吗?

你们两个真是人才   把我逗乐了

网友:
沒有区別,都是12v.

网友C:
8P的有一个口是检测口,与地相连,

网友:
这都让你发现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8P的有一个口是检测口,与地相连,

和地线链接怎么检测?   接口上面很多地线啊